师傅帮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2-08):
飞利浦19显示器下部3分之不能显示,用通用板点过,视屏电路故障。液晶背板上有个五脚贴片元件标示25AB3,请指教是什么元件,测量上面两脚一个1.7V,一个无电压,下面三个脚有两个有3.3V,剩脚接地,怀疑该元件损坏,望高手赐教,没相机抱歉,外形类似贴片复合三极管

网友:
那个元器件应该没有坏。应该是屏的行驱动ic坏了,要压屏!

网友:
楼上的说法是有可能的……

网友:
KIC3210T-025稳压器来的
1脚电源VIN输入
5脚VOUT 输出2.5V

网友:
屏不是这么好修的。。。有些元件也代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