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2-02-08):
今天一富士康A74MX-K主板,一上电就马上断电,经一测量,北桥供电短路了,马上拆掉供电元件,咦,不短路了,原来是两MOS管和八脚电源芯片挂了,心里高兴,马上把元件换上,心想应该好了吧!结果一上电,不断电了,但就不跑马。现在是无从下手啊!请各位帮帮忙啊!八脚芯片是isl6612acbz,我用hip6601a代换。供电正常。哦,对了。cpu供电只有1.13左右。换过cpu了。帮帮忙!急啊!

网友:
最好用相同型号的芯片替换……

网友:
有没有复位?1.3V的CPU供电表示供电已经出来、最好用带灯测试座看看座。打各个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有点麻烦。。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连个图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