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的电池正常, 插适配器就花屏,求解!

楼主(2012-02-08):
我遇到个问题,帮个忙啊 。东芝M200的本子电池正常, 插适配器就花屏,换过OE128大电容,加过两个电容,还是不行,怎么搞啊?

换过的电容那个位置有电流声

网友:
你换个好的适配器试看……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哟。

网友:
多加几个试一下

网友:
我用的可调电源 ,换过OE128,又加的两个电容

网友:
别加电容,把NEC大电容换掉

网友:
大电容,我用的新OE128换上得

网友:
NEC大电容的问题呀

网友:
用维修电源正常吗?如果正常用示波器检测电源适配器会更快更准确。

网友:
不太用示波器修这个问题啊 ,谁修过啊 ,能否指点一下啊!

网友:
2012年02月08日星期一
IBMT61
cpuT7500
内存2G
硬盘120
显卡140M    Hp nc6400
CpuT2400
内存1G
硬盘80G
显卡GM945    IBMR61
CpuT7100
内存2G
硬盘80G
显卡GM965    HP 6910P
Cput7300-8100
内存2G
硬盘80G
显卡X2300
IBM X60S
Cpu L2400
内存 1G
硬盘 60G
显卡 GM945    IBM R52
Cpu 1.73
内存 1G
硬盘60G
显卡GM915    IBM R400
Cpu5860
内存2G
硬盘160-250G
显卡4500    IBM T42
Cpu1.6
内存1G
硬盘40G
显卡
IBM R52
Cpu PM 1.7
内存 1G
硬盘40G
显卡 915GM    IBM T60
Cpu T2400
内存 1G
硬盘 80G

网友:
昨天跟你一样的机器 现象都一样  把那个大电容去掉换成4个330的贴片电容就好了

我都放6个,以前放4个有些用不久又回来的。

网友:
一般东芝的机器 都换 大电容就行了,
现在很多卖所谓的散装大电容,感觉都不行

网友:
nec电容,或者显卡

网友:
把电容多加几个6个330

网友:
电容加少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电压异常,你查查它哪里的电压出问题了。到显示这一块的电压,其它不用管它什么NEC大电容还是小电容。

网友:
大电容吧  通病了

网友:
通病把 电容

网友:
凡是有大电容的,不管什么问题先把大电容用330的6个替换了再说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适配器?如何检测?

如果电源正常,测出来是一条平滑的直线么????

网友:
换一个适配器

网友:
估计NEC大电容没换好。。在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