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A,双显卡机器,奇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2-02-08):
原来是独立显卡有轻微花屏,集成显卡正常;后来稍微加热了下显卡,结果奇怪的现象就出来了
偶尔可以开机,开机后只要再掉电或者重启就开不了了 放一段时间或者稍微加热下 就又能开机了
显卡
掉电
独立显卡

网友:
bga没有做好,重做

网友:
重植显卡,最好用无铅的才可以让返修率低一些。
同意楼主:
3.0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这台机器的散热不好,如果客户同意的话,可以把显卡摘掉,或许不用刷BIOS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重植了显存,现在100%可以开机了,但是独显还是不能工作 集显正常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我昨天就遇到一台,换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 Y460 发热量确实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