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的主板CPU主供电偏低

楼主(2012-02-08):
拿到板子开始量量到CPU发现供电偏低0.5V,主板的外核电压只有0.8V ,拆掉管子有1.4V,按上管子只有0.8V请是CPU主供电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你拆来装去,到底是哪个管子呀??,能不能说得再清楚点。再说,供电偏低,你可以先检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比如  输入 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把  北桥 做一扁,,这种问题我遇见很多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想我们猜还是想什么,看不懂能多打几个字吗!

网友:
不知所云,描述清楚点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
先查下场管的控制极,

网友:
对啊!你应该描述的详细一点,这样我们才知道什么情况也好给你说下解决方案么!

网友:
拿到板子开始量量到CPU下管发现供电偏低0.5V,主板的外核电压只有0.8V ,拆掉外核供电管子有1.4V,按上管子只有0.8V  问是CPU管理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