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个土鳖

楼主(2012-02-08):
在学校和以前的手机维修店习惯了,现在只会用土炮做BGA,用那些什么先进的玩意儿都觉得不习惯。
我也试着拿两块台式机能开机的奔三板做过BGA,结果是土炮做的可以点亮,用那些上万块做的BGA复位不了,北桥挂了。
后来也练了一个星期的,结果仍旧是那个鸟样儿,不成功。用土炮反倒是可以,幸亏那些板能点亮的也就二十块钱一块,把什么场管都拆掉了还能卖十五。。。。
难道哥哥就只能用土炮?

网友(点评):
土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来张图?

网友:
我的就是土炮,因为没钱所以土炮。台式机加焊90%以上成功率,一个月内没返修

网友:
土炮确实不错  我开始学的时候也是用的师傅的土炮  很顺手!

网友:
是个土鳖 ,接受不了新事物

网友:
电脑都更新的这么快,维修的工具当然要跟的上,上你慢慢用上手了就知道上万块的机子还是比土炮好用很多的,这就是这个习惯问题,要多练习。就像一直用XP换了WIN7就不习惯慢慢也一样了,新机子不装WIN7都进不了系统你用不用

网友:
用啥顺手就用啥呗,土炮还省钱呢

网友:
总结失败教训

网友:
我只会用BGA,,让我用土炮,,,死了九成

网友:
应该是你的温度曲线设置得不对。P3的板都是有铅的,不能用无铅的曲线做。

网友:
看看新机器的说明书,慢慢试验。注意上下的距离。还是新的好用

网友:
不是土鳖,而是过时了。

网友:
用红外温控的BGA就简单多了。。。就是太贵

网友:
我开始也是用土炮炼手的,后来才买了基地的260,我觉得工具毕竟只是工具,越先进就是越方便,成功率的高低人是很关键的

网友:
我们有铅 无铅都是一个曲线的

网友:
可能是习惯在做怪。要找到适应新机器的加热温度和加热时间,别总试着往从前的经验上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