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无5V待机电压

楼主(2012-02-08):
                  方正R410SU,现象为不触发。经查没有+5VA,此电压由815LN产生。

2脚19V,3脚VREF 2.75V,5脚VDDA 5V,6脚ON/SKIP1 2.5V,7脚VSET1 2.6V.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上管G极电压为0V,下管G极电压为5V。感觉有点不对劲,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大伙给点思路啊。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不知如何下手。断开后级,+5va还是不出

网友:
IC换过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查查反馈 很多都是南桥和USB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这是芯片保护了,可以查下+5VA的一些反馈脚位,场馆是否短路和软击穿,输出的滤波电容是否开路等等

网友:
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
同意六楼。。是芯片自身保护了。。主要查芯片外围元件和芯片本身。。。

网友(2012-07-31):
保护了,查反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