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串口硬盘,能不能改在台式机上用?

楼主(2012-02-08):
请教一下各位,笔记本的串口硬盘能不能用在台式机上啊?
如果可以,需要改线吗?怎么改?

新手提问,多多体谅……

网友:
怎么不能用了,能用。什么也不用改,跟台式机硬盘一样,把线接好,想办法把硬盘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能用  直接插上线就用了  和2.5寸的一样

网友:
笔记本的SATA接口,跟台式机的SATA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笔记本的SATA接口,跟台式机的SATA接口相同

买个2.5转3.5 的支架  就很容易固定了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
接上去就行了,一样一样一样滴,糗的是那天我拿个串口盘,尼玛找了20分钟转接线,后来反应过来,尼玛不用转接啊,直接就可以用啊。

网友:
接口一样,只是个头不一样,肯定能用的

网友:
想办法把笔记本硬盘固定在主机箱里就可以了

网友:
串口的笔记本光驱,如果用在台式机,怎么接?试过数据线可以通用,但电源部分不知道是什么接口

一样用的。

网友:
能用,能用,能用

网友:
直接插上就得了,什么都不用改直接用.

网友:
可以用  买个硬盘架  或者 高端机箱有固定2.5的位置  SATA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我就是那么用的

网友:
串口可以用的,笔记本硬盘的串口和台式机硬盘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能用   怎么不能用呀

网友:
通过转接卡转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2-03-09):
已经测试过,做法是:找根台式机串口硬盘电源线,将接口处,用刀割下一半,刚好能插进为好,其次,台式机硬盘电源线为三针一组,但串口笔记本光驱为两针一组,也得弄断两针,还得将5V 和GND  对调

网友:
一样的啊,不过一个大点一个小点而已

网友:
我们没台机硬盘测试台机都是用笔记本SATA硬盘装系统测试的,,,就这样用的, IDE的就用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