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第一次开机可以关机再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2-02-08):
昨天接到一台x31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了,我按下开机键也没有反应。我把电池卸下,再插电就可以开机了。再次关机再开机就电流掉到0.00A,拨掉电源电流0.03  0.02来回跳动不过再开又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关机再开机又不行啦!电流0.00,以前没有修过 个问题没有思路,有哪拉大虾修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关机之后,3.3V5V1.2v1.8v都有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知怎么搞

网友:
关机之后看看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振动

网友:
不好意思经过检测发现1.8V不稳定、、、不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
本机已修好是1.8V的电容问题同时把两个换掉就可以、、

网友:
电容大部分可以用电流烧出来。。。。

网友:
x31是通病了  电容容易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