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主板BIOS设置 导致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2-02-08):
如题。。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BIOS里面有一个检测硬盘引导区病毒的功能。由于客户硬盘中有鬼影病毒。所以一开机就死机。根本没有到启动项的机会。。。

后来一直摸索。发现BIOS中有个开关。就是检测引导区病毒的,。于是关掉后一试。搞定了。。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本人刚刚接触液晶维修。之前修电脑什么的。都是自己研究,今天这问题  实在搞不通,也发不了帖子,只能在这里求助了,希望能转正,。。

液晶来到时候  是不通电,我量了去高压办电没有。  于是找了个一体版换上。屏还是不亮。灯管根本没有反映。。。求解。。 新人 修的第一个液晶。

网友:
液晶已经搞定.......  弄来弄去  还是线接的不对、、虽然通电了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叙述、毕竟第一次修。。

还是希望能转正   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1楼 这是很正常的,应该是老主板了

网友:
  由于等待不了 转正了。。。只好自己花钱充值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