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开机 就 掉电

楼主(2012-02-08):
SL410K  开机就掉电,
独立显卡 的   板号  GC2MB8E0
下载图纸到一半 掉线了, 再下 还要分数, 我真没有见过哪个论坛是这样的 ,也没有分下了,先 发个 求助帖

现在是  能触发, 裸板  电流到 0.33*  后 迅速掉电, 不到1秒

不知道是 哪里  出错了,   肯定不是电压没有出来, 那样还能 停留个 几秒再掉电,
现在这个电流  其他 几路供电 都还没有出来呢

有哪位修过此故障的, 直接点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   3, 5 V   后级 有短路 之类的 造成 短路保护, 但掉了电后 待机一直是 正常的,

网友(点评):
没下载分,一包烟钱的事,下载分不就有了

网友:
看看后级转换电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图纸 和点位 都找到了

经 分析  上电时序  是    供电的  HWPG (PG)信号     EC  没有收到  造成 掉电

但 坑爹的是  各路HWPG 本来设计有 跳线 但 都没有了,电路板是 直接 印上的,    除了 1.5VSUS  有个 二极管 其他是 直接连接控制芯片 有一路
没有接 是  PCI-E 的供电 不是主要的,

现在肯定是 某路 把 HWPG 给拖下去了,  那到底是哪路呢,
各路供电 初步测量观察 都没有 烧毁 短路的,

显卡

cpu

3 5V

1.8

1.05

网友:
量开机掉电各电感的瞬间电压  看看哪组没出来  这电流CPU是肯定没有的

网友:
  搞定了,  绕了大圈子了,  最近发挥失常

楼上说的 量开机瞬间 有没有电压,我开始就量了的,  但倒霉点子的是 坏了 不止一路,  所以我想也许是 万用表 响应  迟缓
量 各路供电 短路的 时候 发现有一路 1.8  阻值感觉有些 不对, 我就 加点烧了下, 但 电流 2 A  摸了 很多地方 都没有热量,  也大意了,

最后 我脑子一发热 把 那两路的  HWPG 信号线 隔断了, 电流起来不掉电了,
就是这两个是 其中一个了, 先弄 VGA 供电 一量 *脏话*  19V  保险烧了,接上,电压出来了,
再一看  1。8  专门供 显卡 和显存的,*脏话*     把显卡 去掉吧,估计有微弱短路,  *脏话*,  全部OK 了,

肠子都 悔青了

网友:
LZ,触发后掉电还能否在触发,如不能触发就查供电是否有短路,如触发掉电后能再次触发,就查下上电时序,看看哪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