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块屏的症状还有救没

楼主(2012-02-08):
直接先上图。。
真是恶心。每次传的图片都这么模糊。。

下面这个就是症状了。。。。

au30830
大家。。看看这个情况有救没有。。。
不用说是屏的问题啊。。等等之类无用的话。谢谢

网友:
左面有个黑点,明显屏坏了呀。

哈哈,看仔细。那是大拇指。
是手 呵呵
那是我的手。。。。郁闷

网友:
维修测试用用还行

网友:
已经可以彻底放弃了!

网友:
没用了,扔了吧。

网友:
就是屏没用了,你还想别人说什么?

网友(点评):
想让别人说。这屏还有没有救啊

网友:
没得救
了呀

网友:
貌似排经坏了.扔了吧.驱动板和电源板留着做配件吧

网友:
可以刷个程序试一下   不行就留着测试用吧

网友:
接楼主的话说你的屏没得救了

网友:
真的没的救了吗?

网友:
真的没得救了吗。。。???

网友:
没的9了,都这样了

网友:
屏坏了,只有拿来当测试用了。。

网友:
屏已经没的救了,维修测试用吧!

网友:
当料用吧,呵呵

网友:
这是压爆的屏吧?

网友:
垃圾桶是它最终的家

网友:
用来测屏还有点用

网友:
没救了  还是换屏吧

网友:
这种不太好搞呢

网友:
来学习了,请多多指教!

网友:
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