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对地阻值

楼主(2012-02-08):
打阻值卡上说123针为红绿蓝二基色,对地阻值40-180。
但是我测得每块显卡都是1帧阻值位1, 2帧阻值是1500左右,3针阻值在1200多,怎么回事呢

hjq
位置对错了吧!一般都是75欧,用电阻档测,二极管档测出来就不同的.

网友:
应该是位置对应错了

网友:
打对地阻值不就可以吗

网友:
哦~~~等会我去查查~~还不知道怎么测呢~~~~

网友:
就5个脚测试下值,红笔地,黑笔去测!

网友:
二級管檔測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