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300-60pna(PF)无电源输出

楼主(2012-02-08):
紫,绿均无5V,是什么坏了,大侠请指教
电源

网友:
只能回答“电路坏了”,你可以先检查一下保险烧断了吗,然后检查5VSB相关电路有无击穿、损坏元件,然后提出具体问题,以便帮你分析。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重点检查辅助电路。桥,三极管,变压器,TL431
同意楼主:
5.0
时光温柔。
同意楼主:

网友:
什么都没有?那就先检测有无短路、漏电的?初级保险是否正常?300V是否正常?辅助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保险。 桥。 电容。 肖特二级管 开关管

网友:
说的很笼统,引起你说的这样故障有多个地方,高压电路,5V待机电路等故障都有可能引起上述情况,要想让帮助要测量后叙述详细点。

网友:
全汉保护做得好,前级300V没问题的话,查一查启动电阻是否坏了,我修过的电源有40%是启动电阻坏了,换上OK。

网友:
辅助电路都故障,肯定先要考虑主供电了,保险,桥 ,大电容,辅助线路的三极管

网友A:
电源 得慢慢差 哈哈

网友:
看下待机7500脚的电压~!

网友:
先修理辅助电源!

网友(2015-10-19):
看看大家是怎么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