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L5BH5 15寸液晶 求解

楼主(2012-02-08):
晚上五点 要下班了 一个客户送来六个长城L5BH5的15寸老显示器 问题是开机闪过一下画面 二秒左右就灭
同时按键开关还是长亮 关了在开 问题依旧 可以亮 还是一两秒就灭 目测 电容都正常 高压的电容换过 换过一个高压条 可能是线没接对 脑袋一热就换上 啪的一下 烧了 之后时间太短 下班 别的就没有测试
有没有修过的同行了解这个显示器的通病
后续还有几十台同样的显示器

PS:这个是单位的活 量比较大 价格相对来说不高 如果是高压驱动的问题还值的修一下 灯管的话就不修了 人手不够 两个人要是换灯管估计换不过来 而且这种老化比较严重的显示器 动屏坏的机会太大 维修一个挣不了三四十块 坏一个得陪几百

网友:
一闪而过一般都是灯管老化或者高压有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灯管老化,高压保护了

网友:
哎 明天早上在去检查吧 希望不是灯管的问题 昨说也是几百大洋

找到问题汇报坛友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灯管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搞坏屏的说修不了就是,自己换灯管时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
修好了吗?不可能全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都高压板或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平没有发红吧    高压的问题多些

网友:
我也同意是高压或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像这种老显示器一般是05、06年产的,灯管的可能性较大,外接灯管判断一下

网友:
确实是灯管的问题 保护了
拆开一看 差不多所有的灯管 下板的管都烧断了

网友:
很明显,你的报价太低了

网友:
我也同意是高压或灯管老化引起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问

网友:
这情况大部分是灯管问题。外接灯管确定下。

网友:
没办法报高价 边上的那个哥们比我们报价高十块钱
弄这一台显示器我才报三十块 哎 钱挣的真辛苦 我也知道报价不高 可是现在打市场 没办法
你不想搞价格战别人跟你搞
这个客户的量又很大 搞吧 哎

网友:
15台都是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不是十五台,是十五寸。有几十台哈

网友(点评):
俺啥时候才能一下接几十台啊

网友:
还是先测试吧 看看灯管还是高压板  如果是灯管还好说成本便宜呵呵

网友:
基本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