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0.3,开机没反映

楼主(2012-02-08):
如题,求维修思路

网友:
待机0.3明显太高  什么机器,应该有地方短路

网友:
m101z-1120

网友:
明显微短路

网友:
待机大高了不对

网友:
你插电待机  用手去触摸看那里烫手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应该是0.01吧,ADM的小本子,从待机开始查吧

网友A:
先刷bios, 检查EC,南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这位说的有点胡说八道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检查EC,南桥电压是否正常,

你解释一下哪里胡说八道了。我好学习一下。

网友:
查静态电压电路是不是有地方微短路

网友:
触摸排除有时候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