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灰屏 疑是通病

楼主(2012-02-08):
联想 SL400灰屏,按理应该是显卡问题,换过显卡,以前有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也是灰屏,换过显卡显存都依然是灰屏
不知道这机器有哪位高手修到过修好的,指点指点在下,不胜感激
这机器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也是灰屏换显卡显存都没用,同行好几个也遇到过此类故障,都没修好过,望哪位高手指点
注:屏和屏线测过,故障一样

网友(2012-03-10):
你有没有 外接试下啊,看问题一定要仔细啊

网友(2012-02-08):
没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我也接到个联想朝阳的机器,也是灰屏,也是显卡现存都换了也没搞好

网友:
SL400的屏挺爱坏的,如果排除了屏的话,应该还是显卡,还得测测屏线

网友:
碰到过一个屏上是那种很淡很淡宽条。。不仔细看以为就是恢屏。。的确是屏坏了。。。。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用过一台正常的机器测过上半身,屏线、屏一起测过,依然是灰屏

网友A:
楼主表达的不明确 屏换个试试 还有屏线 OFF/ON GND ADS V+ 都正常后在开始研究主板

网友:
等回复2    我也有个SL510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达的不明确 屏换个试试 还有屏线 OFF/ON GND ADS V+ 都正常后在开始研究主板

用过一台正常的SL400的屏和屏线测过,还是灰屏

网友:
这机器我们换的显卡不较多,一般都好了 。

网友:
OFF/ON GND ADS V+ 都正常吗?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修的很多的,SL400有个通病老是暗屏,屏接口的保险容易坏

网友:
还是厉害的啊!!!!

网友:
你如果换过显卡和显存的话,我建议你查一下给显存工作的VEF基准电压,一般是0.89V左右,这种现象这个电压会引起的。

网友:
屏接口的保险,在主板上,你测一下看看

网友:
是独显吗?外接正常吗,这板就两个显存,还是灌胶的,是否做显卡时影响到了

网友:
感觉现在好多全新的显卡存在兼容性  一些机子不兼容

网友(2012-03-10):
我的也是这样,刚开始客户说开机还可以显示,只是一会儿就白屏了,我以为是显卡的事,换了11年新显卡后,外接正常,我接白屏,不,是灰屏有

网友:
楼主先简单的在难! 先外接看看! 在换屏幕看看! 在就是屏线,修主板了!

网友:
暗屏修多了,灰屏也修过 不过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高手啊高手。。。

网友:
这种故障排除上屏,如果你觉得自己的BGA没有问题,就检测屏接口的 电感, 还有外接是什么样的。外接应该正常。。。你看看。

网友:
屏引起 灰屏的 也多见啊,换个屏排除下

网友:
这个点那个led小尾巴的电源板容易坏

网友:
SL400的屏供电保险容易烧,我都换了好多次,后来直接短接,好了,到现都 没回来。

网友:
只能刷了BIOS看看了

网友:
刷个bios吧,很可能是bios资料损坏了

网友:
SL400 屏线容易坏,建议考虑这一点

网友:
这机屏爱坏,我换好几个啦。。

网友:
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期待修复

网友:
显卡吧,楼主好工夫。

网友:
这个机子毛病真多

网友:
你还是用风枪 把显卡核心加热下试试

网友:
换下 屏线 和屏 不行你就做显卡

网友:
有没示波器打一下,屏接口看一下有没向上箭头一样的波形呀,没有就只能查条件了,你在这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的,还要靠自己一个一个去查的,大家只能给你个大概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几台都是屏线的问题的
屏线,屏 都换着试过,谢谢

网友:
我今天收购一台SL400,开机亮了没字,暂还不想动桥,不知道谁修好过,SL400显卡问题的吗?

网友:
是不是信号全部都正常啊

网友:
换个屏线看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屏的问题 修好了 出来说一声

网友:
外接看下 如果可以显示的话 就外接进系统 用快捷键切换下 内屏就可以显示了 我遇到过一个的 是拔了BIOS电池后 内屏不显 外接可显 然后外接进系统切换下就好了 貌似是SL400的BIOS 版本问题

网友(2014-06-07):
显存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