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维修联想E40

楼主(2012-02-08):
一台联想E40机器,i3集显的,顾客拿来说不能开机,说服顾客留机检测。先用试机电源看一下电流,待机电流0.02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到1.50后掉到0.42不动了,CPU风扇转个不停。换CPU换内存拆硬盘拆光驱测试,故障依旧,看来是主板问题了,马上拆机进行维修主板,按个人经验此故障应该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先测下各大电感上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然后上电看待机电压,有3V,5V正常。按开关触发电流掉到0.42后,测各电感上的电压,3V/5V/1.5V/1.05V/CPU1.10V/1.05感觉全都正常。没什么头绪了,上基地捜索一下看有没有类似故障的,看了下没看到有类似故障,有的人说掉电刷BIOS能好,不管了就先刷下BIOS试试,结果涛声依旧。最后在基地找到图纸下载后打开一看,终于有发现了,看图 在图纸第二页看到有一个1.8V的电压,因为刚刚量过各电感上的电压没发现有1.8V的,其它电压都有的,看来就拿1.8V的电压下手来查,首先查一下1.8V电压是怎样产生的,看图 原来1.8V是通过PU9由3V电压转过来的,立马上电看下有没有1.8V电压出来,用万用表一测,呵呵,果然没有1.8V出来,再用万用表测下它的对地阻值,0欧姆短路了,算是找到故障了,本人最喜欢修短路的板了,接下来就是元件排除法了,看1.8V都到了那些地方的元件上一个个排除它,先把PU9和那两个小电容拆掉,结果不是它们故障还是短路,接着捜1.8V到哪了,最后终于找到了,是CPU旁边的一个小电容坏了,看图 就是这个C152造成短路的,把它换掉OK不短路了,再装上刚刚拆下的其它元件,上电开机测试,电流从0.99跳变到1.10左右不会掉到0.42了,看来好了,装上其它零件和屏测试,呵呵,果然OK了,到此维修结束,总共用了两小时。

网友A:
你不会是把所有跟1.8V连的都一个一个的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把所有跟1.8V连的都一个一个的拆吧。

有时候就得一个个拆,不过按经验的话,先看下有没有元件烧坏或电容变色,再由大电容到小电容这样拆

不能烧鸡么?

网友:
谢谢指点,本人不懂怎样烧没试过,不知会不会烧坏其它元件呢?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没有点位修起来比较不好找 只能慢慢拆换。楼主还可以哦!

网友:
楼主 比较细心 哦

网友:
羡慕啊,啥时候我也能到这程度

网友(2012-07-06):
收了不少钱吧,值了。有个问题就是,你没有1.8来击一下吗?看哪里热?
很细心,现在有些机器缺电压,单看电流感觉不出问题来

网友(2012-02-13):
1.8V短路,难道主板就不保护?

网友(2012-04-06):
烧机大法是同行都晓得的吧,论坛上都有方法的

网友:
还有就是I3的机器设计这么不严谨呀。。 1。8V没有起来。。CPU电压也正常了。。而且还有短路。。。看来现在的主板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2012-02-13):
这个是不是断开JP11 直接可以用烧鸡大法了呢

网友:
直接接电感  烧鸡?? 可以ma ?

网友:
像那个电容有点不好烧啊!!!不过楼主高手啊!
断开JP11 烧后级就可以 电压不可过大
操作须谨慎
烧鸡有风险

网友:
说的很详细的嘛!!!!!!

网友:
   不错,  思路明确,

网友:
楼住很细心啊,学习拉

网友:
烧坏了怎么呀,所以还是得烧

网友(2012-07-06):
就怕烧完拆完板存有问题不就更悲剧了啊!

网友(2012-02-09):
有的烧不出来,还不是一样要慢慢拆,这才是真正的杯具啊

网友(2012-07-06):
确实是的

网友(2012-02-13):
没错啊,学会看电路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狠强大,维修思路非常好。受教了。

网友:
要是少信号的话  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2个小时不长啊,不知收了多少钱

我也比较关心这个。赚了多少?

网友:
联想经常有这样的毛病,上次我也修过这样的,拆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我顶你个肺啊 哈哈 其实你当时可以用烧鸡大法  哈哈

网友:
+1.8V所连元件多了去了,一般只能用烧机

网友:
运气算好的,万一是BGA引起的短路就不好试了,还是电极法简单易用点

网友:
楼主真认真啊,学习一下

网友:
E40修了一台开机会断电,刷了南桥边上的芯处,当时第一天使用正常,第二天又说有故障。让同事修了,不知道修好了没有。

网友:
我还以为你最爱修短路有绝招呢。。。

网友:
我遇到一个F41M的板子1.8V对地0.02,我用烧鸡法,摸不到哪里发烫是怎么回事?

网友:
维修,现在收不起价了,价高了,说我买新笔记本了。。。。。新的又便宜。。。。怎么活啊

网友:
修的速度蛮快的吗

网友:
觉得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烧鸡大法不是每个人都是用的
能修好是关键
顶楼主

网友:
缺电压掉电还是好搞的,就是电压全都有了,还掉的话,真是修的头大

网友B:
电压短路也要看电压是否到桥,如果电压是后级短路到桥的话,如不是桥短路烧鸡大法一不小心就桥也烧焦了。烧鸡需谨慎啊。

网友:
先排除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就能把故障范围缩小了一半了,这样折腾浪费时间啊,只要有能力查出问题,并能修好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短路也要看电压是否到桥,如果电压是后级短路到桥的话,如不是桥短路烧鸡大法一不小心就桥也烧焦了。 ...

我觉得也是,怕一不小心烧坏其它的元件,老师也没教过我们怎么烧鸡

网友:
我基本上就是烧机,这样快速些  就像今天烧了一台,怎么摸原件都不发烫 最后摸板层 PCB板烧坏了 只能换班 都是线路   如果像这种情况楼主你把电容拆完都一样短路 大原件你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怕一不小心烧坏其它的元件,老师也没教过我们怎么烧鸡

呵,慢慢来,你是在哪里学的?

网友:
说的很详细哦!!!!!

网友:
学习下 LZ思路清晰 小弟佩服

网友:
E40的机子问题也是瞒多的呀

网友:
和我一样 我也很喜欢修元件短路的 修好了真爽

网友:
支持楼主思路 烧鸡固然好 但是安全第一

网友:
主供电短路,一般机子会保护的吧,我查短路一般都是先看是前极短还是后极短,前极的话一般就是主芯片,MOS管,大电容.逐个拆很好找的,后极的话主要还是烧机了,一般用3V左右的电流不大于3A,不到一分钟都能找出发热的原件.

网友:
现在联想好多机子都是,特别 C46。。之类的机子总是这样

网友:
不错,叙述清楚,学习了

网友:
挺不错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有一次我修过这种现象,不过我拆开时CPU旁边的电容已经明显看得到烧了,楼主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其实很简单,没有基础和线路图写下不了手了,这是在基地学的吧

网友:
找到故障点才是关键,怎样去排除短路看个人方法。我觉得要是短开PJP11烧一下应该快一点,如果1。8到的地方不多 一个一个拆是可以 韬光养晦!!

网友:
维修思路强大啊!

网友:
还是烧的快。。电流大了。注意 手不要烫到了。

网友:
I3的机器那么快电容就有坏的了,下次要留意了。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只能一点点测了!

网友:
看来你们个个都好细心,连图纸都那么复杂,看不懂

网友:
楼主很仔细呀,问个,这个客户是一直看着你修来这?

网友:
学习了!很好啊!

网友:
缺电压还是比较好修的,怕就是不缺电压,不跑码的

网友:
简单明了,必须顶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呀,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了这样的!害我换了好多东西!最后被气到吐血!

网友:
CPU的电压是那个PU9的芯片分配来的1,8V吗?

网友:
楼主最喜欢修短路的我就不喜欢了要一个一个的折

网友:
楼主厉害啊。2个小时不到就修好了,并且思路清晰。这么新的本子没少收钱吧。

网友:
I3的机子,有独立的吗?

网友:
我觉的楼住在短路点直接逐渐加电压,能更快找出鼓掌点

网友:
有没有E40的BIOS上存一个

网友:
i3的机器?还在保内吗

网友:
E40的机现在坏的也瞒多的吗

网友:
很仔细,碰到电容短的我很喜欢,不过这段时间我碰的就少了,

网友:
这种毛病用电击法就能搞定啊     再有图纸的情况下 应该挺快的

网友:
楼主这种拆的方法好,烧机虽好,像这种1.8V短路的,不好烧,不小心桥就挂了

网友:
修好了是不是很激动哈哈。经常这样,修好了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开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