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暗屏,屏不亮可以看以图像,是不是高压条坏了?

楼主(2012-02-08):
三星r25暗屏,可以看到图像,用测试灯管的高压条开机是正常的,高压条上的vin有19v,pwm有3.3V,ven有3.3V,就是不亮屏,现在没有高压条可以试,请大家确定是不是高压条坏了。如果是我就去买。

网友:
同意一楼 发表 高压条坏!

网友:
这个机器 灯管坏的很多的 测试灯管的那玩意不是很准的 不带保护的  有的灯管老化 也能点亮 但是在机器上面就是不可以亮的

网友:
既然试过灯管是好的,那就只有高压条或之前的控制电路问题了,而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是VIN  GND   En  ,只要VIN=16V以上,GND接地良好,EN=3。3V或以上,那就是高压条坏了,否则就是前级电路

网友:
灯管老化也会引起保护至暗屏,建议换个坏屏一试下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最可靠,点灯板并不可靠。

网友:
改个通用的上去不就好了吗,又不贵的!

网友:
这一款  灯管坏的比较多哦

网友:
悲剧,是灯管老化了。白买了高压条。

网友:
灯管看看,高压条现在坏的少

网友:
有可能负载不够

网友:
要是别的没有高压条,就用另一条灯管插上原来高压条那里,开机试下能不能点亮,能点亮的话就是屏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用外接高压点一下它的灯管就知了

网友:
R25一般就坏灯管。高压条坏的较少

网友:
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可以先找个坏的LCD屏接上看看行不行

网友:
得,这个机器大部分是灯管的问题,高压板坏的很少,修过很多台

网友:
可能是屏灯管脱焊了

网友:
像这种现象一般都有两种可能,高压板或者灯管,只要把灯管排除才能确定就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