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10C开机掉电,有未知原件烧坏(上图)

楼主(2012-02-08):
清华同方锋锐K410C,客户拿来时电源接口摔坏,3USB接口脱焊,换上电源接口后开机掉电,
后发现电源接口旁一个电感烧坏(L55),因已烧坏,无法查看具体型号及数值。

求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2-2-11 15:47):
刚才仔细看了下,好像不是烧坏的,应该是把充电接口摔下来后把它也给摔断了

网友:
查查电感前后级电压正常吗 下载个图纸 研究吧!

网友:
网上搜图去

网友A:
查了半天还没有查到。---就是这个叫L55的共模电感,不知用什么可替换

网友:
查后面还有没短路。

网友:
继续顶起请求同学指点一二,实在找不到哪儿有卖的,不知用两个电感来秦代可行否?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就行了吧

网友:
电感个头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找個相同的就行啦

网友:
我也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查电路图 就知道了

网友:
飞线搞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半天还没有查到。---就是这个叫L55的共模电感,不知用什么可替换

再上一个图

网友:
接跟线就OK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接线就是了

网友:
不要接错了~~一边是接地的 啊

网友:
好像是直接摔坏的,那个电感,不是烧坏的,应该可以直接不用吧?

网友:
搞定,直接把这个破电感不要了,飞线。拷机2小时,正常。

网友:
直接连线或找个个头差不多的电感都可吧

网友:
飞线可以代替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