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EWOO 大宇LM197VW无画面

楼主(2012-02-08):
19寸宽屏液晶 DAEWOO 大宇LM197VW无画面 不插数据线有自检可以显示无信号 插上数据线 绿灯无画面灯管一直亮的 求高手指教 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补充内容 (2012-3-23 19:50):
OK了 什么都没坏 三基色 全是0 然后全调到70 有画面了
无信号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事,有程序的话刷一下试试,不行就换万能板

网友:
嗯,查下VGA接口的行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