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0 白屏维修

楼主(2012-02-08):
今天修到一个DELL1410 故障时开机半个小时后白屏。然后再开机就一直白屏。必须等很久后才又可以开机。 看到这种问题。我首先想到可能是屏线问题吧。可是没有现成的屏线换了试。。 就调了一个新屏试了一下屏。问题依旧。 看来不是屏的问题了。那么如果不是屏线。 就一定是主板了。 也许是今天运气好吧。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客户拿了一个一样的机器来修。问题是哪个USB坏了一个叫我换。于是我把哪个机器的屏和屏线接到这台机器上面来试了一下。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看来问题出在主板上了。 于是就开始检查主板接口。由于不知道哪个每个脚的定义。【有时候看到也不知道表示的上面意思】 就只好一个 一个脚的测试。由于才在基地买了个波波。所有就用波波 把2个主板的脚位一个一个对比。但测试到哪个LCDVCC这个脚位的时候 。发现好的哪个主板有3.3V的高电位。而坏的哪个只有0.4V  看来问题就在这儿了。于是就对照图追线。发现LCDVCC是通过LCDVCC_ON 控制Q37导通而得到的3.3V高电压的。。测试Q37第3脚也就是LCDVCC-ON 为低。 正常的应该是15V。而Q30和Q31在这里应该是一个开关作用把。于是继续查上一级。测试 。EN_LCDVCC有3.3V高电压 Q38的C集测试为低电压。正常。由此判断应该是Q30击穿 导致拉低LCDVCC_ON 电压。。在主板上随便找了一个小场馆换上去。接好屏。在测电压。3.3V 完美出来了。到此 该主板修复。附上图纸

网友(2012-07-16):
有同样的板子,对比着修,是最快的
呵呵,示波器都给你当万用表用了,不错,加油。。
好!

网友(2012-02-08):
白屏首先要检查的就是屏电压 居然都用上示波器了。。。

网友:
才买的波波。想多用一下嘛。毕竟还不熟悉哪个东西撒。用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网友:
最近类似的问题比较多 今天刚修好一个4416 是开机无背光也是一个管子穿了

网友:
不错 其实不用板对板的测吧

网友:
支持你兄弟,好牛哦

网友:
好想有个波波啊,就是买不起啊,兄弟的什么牌子多少钱啊

网友:
我买了个旧波波,好想买个数字波波。

网友:
看出来了  楼主的笔记本白屏的时候 是屏上的3.3没有

网友:
波波好给力~~~波波这个名字也好给力~~~呵呵~~~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正要开启信号正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好多主板品牌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LZ的波波多少签到买的哦

网友:
亮一下你的波波  LZ  给兄弟们参照下

网友:
大炮打蚊子 大财小用

网友:
明天有空就给上一张图片。OK

网友:
我居然能看懂这个电路图了,只在这里学习了8天

网友:
示波器成了万用表了!

网友:
示波器的威力

网友:
HP CQ40 DV4 好多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学习把波波用的熟练,波波太给力

网友:
xuexi zhong  xiexi lz

网友:
看来多测测是好的,如果是我直接干显卡去了。

网友:
就是少屏供电哇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屏供电出问题了,还以为又是显卡呢

网友(2012-03-12):
白屏的本质是3V的 问题,被楼主用高端仪器 搞定了

网友:
把理论学好一点,实践才会少走弯路。

网友:
买不起啊,我也想买。

网友:
居然用上那个东东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很给力哦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屏上直接把电给拉过去就好了。。懒得找图纸了。。麻烦。。。
不是精修的料。。

网友:
不用那么仔细一个一个查吧   dell 要检测屏型号,既然屏屏线都好的  那就查查屏供电  肯定是屏供电没有啦  ,如果屏供电有就是有光无显那种啦 ,,所以楼主  就直接查屏供电啊

网友:
我还不会用波波呢  没用过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2-05-29):
每一个例题,都是一次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