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电脑店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v3.2 智能装机版制作后不能引导已解决

楼主(2012-02-08):
用 电脑店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v3.2 智能装机版制作后不能引导启动,先是怀疑是不是没有制作好?后怀疑是不是进BIOS里去没有设置正确。但是拿朋友的电脑上能够顺利的启动,证实制作是成功的,为什么在我自己的电脑上不能启动呢?我的主板型号是技嘉EP43-S3L,由于本人的理解能力差,看了多遍该主板说明书后,进行设置都没有成功启动,本人感觉应该是设置上的问题,最后在BIOS里进入把“Hard Boot DisK"项里的USB-HDD设为第一项就成功启动了。由于最先进去不知道怎么把USB-HDD设为第一启动项,结果是要用键盘的+、-键或用键盘上的PageUp和键盘上PageDown键才能调整USB-HDD为第一启动。用其它键就调不到第一启动。看来是我本人的理解能力太差对该主板的BIOS设置无效造成的不能启动。

网友:
见过不少的Bios设置是需要设置USB 设备为你的U盘类型的(usb-hdd,usb-cdrom),还见一次有个选项是USB DOS选项要开启的

网友:
多努力啊,哈哈

网友:
我的是intel的主板,想要设置usb口启动,就必须开启usb boot,要不然就没办法
所以每次想开机不经过usb启动,就不能插上U盘,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开机前要先进入bios设置开机第一起动项为USB 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