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奥图码投影仪EP720风扇锁定错误破解

楼主(2012-02-08):
今天客户报修一个奥图码投影仪EP720,开机显示风扇锁定,然后自动关机。
首先拆机检查两个风扇均转动正常,简单清理后开机均提示风扇锁定关机,清楚大神【示波器】,灯泡风扇检测脚有方波输出,系统风扇检测脚无方波输出。判断系统风扇方波输出错误。
询问几家做风扇的均无此型号风扇出售,型号为建准的GM1206PKVX-A。此时设想能否利用另一个风扇的方波并联到系统风扇的检测脚,如此操作后开机一样提示风扇锁定关机,失败!
仔细观察连个风扇电路后,拆掉一个串联电阻后,破解成功。
PS:致电奥图码官网询问风扇事宜,报价600.此风扇国外有卖,加上邮寄费用400左右,耗时需3个星期左右。

网友:
占楼,上传图片。

网友:
占楼,上传图片用。

网友(2014-03-28):
前几天我的奥图码DP352也是风扇问题,我买到了原装风扇换上就好了,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联系货源

网友:
我有用风扇破解的方法,比上面这个更好,还主板上的线都不用改,加我QQ760433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