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2-02-08):
前几天接到一台索尼机器,客户描述电池能开机,插上适配器可以充电但是不能开机,接过机器检测下来和客户所述一致,报价300后客户同意维修。拆机后插上适配器开机时示波器监测内存AD线无0.9V的终点电压,随即找到到1.8V这个电压发现一闪随即拉低,应该不是 后级有短路,因为电池开机正常,感觉 是过流保护了,二话不说换了个电感,上适配器,示波器打内存AD波形刷刷的出来了,上屛机器正常 点亮了,测机半天正常,搞定。

网友:
好牛,请教一下为什么过流了跟电感有关系呢?

网友:
我遇过一次是HP的笔记本   原因也是电感

网友:
感觉这么准啊,一下子就秒杀了,厉害.

网友:
感觉你们都好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