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液晶屏寿命是多长?

楼主(2012-02-08):
请问各位师傅,液晶屏寿命是多长(不考虑灯管)?换灯管对液晶屏的寿命有影响吗?谢谢各位。

网友:
没影响的,灯管点的是背光而已。

网友:
没影响,只是照明 点亮作用

网友:
看有的资料上说屏是20万个小时,灯管的说是2万个小时。可实际情况下灯管的寿命一般只有 15000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