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

楼主(2012-02-08):
清华同方tft19w80ps电源板可以接乐华万能驱动板不?怎么我改了上去黑屏,没接按键。

网友:
电源板改驱动板?????????????????????????????????????????????????????????????????????

网友:
我也表示没看懂。。楼主的确实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对了。。楼主你的意思是不是清华同方tft19w80ps电源板。。要连个乐华的驱动板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Yy.
嗯,就是这意思

网友:
不是,问题已经更改回来了,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哥们你先找个万能版的按键板接上啊。。看看电源灯能亮不。。开关能不能控制再说下一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