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I5 无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20):
同行送修,裸板接到手后,先打一下各组电感,怕有短路的地方,加电扩大故障,电感阻都正常。

I5 双BIOS框架 上电  示波器打了一下U25的1 PIN  有脉冲方波 5 6 PIN也有波型号 又打了EC 跟M55的晶振都有正弦波,
可惜没有拍下来,下次用手机拍吧。

用示波器调成点波,来测开关键1-0-1跳变,正常,但就是按不少于20次才能开机,
开机后在短时间后怎么开关都正常。。。。。。

这下我静下心来,仔细地测了一下开关板的各个引脚,发现WL_BLUE_LED#电压是1.64V ,看来问题应当出在这里了。
然后把问题锁定在了这里!

+3VS 1 PIN是3V 而2PIN却是1.64V  用表笔打了一下10K欧的电阻,明显阻值大了很多,找了个10K欧的电阻焊上, WL_BLUE_LED#变3V了 ,再测了一下开关键,正常开机,

打了一下U25 的2PIN 有两次波形的跳变,上内屏,测试没有问题,此故障修复。

网友:
楼主真细心,估计很多人,刷ROM,换EC,会搞遍,最后无果而终

网友:
牛人,,呀,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真的是高水平呀!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

网友:
为什么1.64v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in和2品在哪?

R1156 这个电阻开路,阻值变大了

网友:
请楼主介绍不触发与WL_BLUE_LED#之间的关系,你的思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