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E40

楼主(2012-02-09):
今接到一台进水的联想E40,来时开机就断,然后回到待机,拆开以后一看,过水的地方是充电芯片、电池接口。先把进水的地方清洗干净,坏的件换上,其中有一个如下图这样的电阻坏了,不知道是多少的,
在网上一查发现不是在精确的地方不用找一个和以前一样大的的,差不多就行,就找了一个1M的换上了, 一加电还是后机有短,回到待机,测量个个电感都没有对地短路,后于反复的开机测一下电路跑到那了,这是老板的表哥还了,还拿这xxxxxx来的,我就先把主板放到一面吃饭了,吃完回来一插电就短路了,一想这下好修了,以测是给内存供电的电电感短路了,
换了PQ62以后的量还有短路的,就先把这内存供电芯片有关的,能一端对地的件一个一个的拆,拆到D12时不短路了,从料板上找到件换上,一试机不掉电了,看电流跑到内存了,一想内存可能坏了,找了一条换上显示了,此机己修复。
学到的经验是,以后有电阻的坏的,不是在要求精确的地方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我感觉到精确的地方,是电路要分压是那里一样的如下图,其它的我感觉没有要精确的了

网友:
呵呵,楼主的观点也不错!

网友:
还是得多学习学习  呵呵

网友:
嗯,不错!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一个一个把元件拆完。最后才找出来得?

网友:
对啊 差不多就可以的 不过不是什么电阻都可以差不多的。

网友:
不錯,思路還是清晰

网友:
来学习了,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