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南桥的线路要怎么跑

楼主(2012-02-09):
怎么知道哪个线路或信号已经跑进南桥了      还有就是 怎么快速区分 哪 个电压是什么信号的电压

网友(点评):
最后就是拆桥跑线

网友:
电路原理

网友:
不好说清楚,,就是说清估计要写一本书了。。楼主还是学着懂电路图吧,,

网友:
看图纸,查看南桥下 进南桥的线

网友:
参考相关电路,或者有图纸,

网友:
lz会不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这个确实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啊,建议你最好买本电路原理方面的书看下。

网友:
关于信号是否进入南桥,我的方法是看它相对的信号返回。怎么区分电压和信号有图就很好判断了,没图就看所接的电子元件,如接的焊盘很宽大,有很多虑波电容,那这样多为供电。如接的一个阻值很大电阻,如10K 100K或更大,且传输的线又很细,这样的多为信号了。因为信号电流很小,所以用导线都是很线的,还用电阻限流 上拉供电,等等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图纸会看  但没有图纸 所以才这样问的         还是9楼有点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