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61E 卡到开机LOGO画面不动

楼主(2012-02-09):
BENQ  S61E  卡到开机LOGO画面不动
如下图

按F2键后如下图卡住不动,再按任何键都无反应

重新开机后按F9键后如下图显示

按ESC键后如下图显示,再无任何反应

不知是和原因,请指教,多谢!!!!!!!!!

问题已经解决:
起初怀疑是外设有问题,先后将硬盘,光驱,无线网卡 等等外设全部撤掉后问题依旧
最后将CMOS电池拔掉,几分钟后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全裸板试一试也是这个状态吗?

网友:
把光驱和硬盘去了在试试啊

网友:
这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硬件自检不过!

网友:
好像是进系统时不能引导,以前碰到过进不了系统的刷卡BIOS好了的

网友:
放下电试试(把电池和电源断开,按住开关键几秒。)仅供参考

网友:
用最小化系统试一下,

网友:
建议 把硬盘撤了  插个U盘 看 能不能 启动  我遇到 过这个 问题 撤了硬盘   U盘 一下 就进了 PE

网友:
BIOS程序问题,刷写BIOS吧。

网友:
思路如下  裸板 U盘PE 试试   如果故障依旧  可能是显卡或者南桥问题   如果能进PE说明外设或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硬盘坏了吧,如果等很长时间可以进入,那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不能进bios设置?刷bios试试。显卡、cpu、内存应该没毛病。

网友:
外设引起的

网友:
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三星的卡开机画面,是北桥问题。加焊后OK。。。

网友:
有时候神奇的小电池可以让你奔溃!

网友:
以后这样的问题先放电啊

网友:
主机有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后维修不开机子的 先把小电池拿掉主板放电 5秒的时间

网友:
更换内存试试咯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S41 COMS放了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