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灯管两头的橡皮套破了,大家都用什么方法换呀??

楼主(2012-02-09):
昨天修一台AOC的19液晶,灯管坏了,拆灯管时,它的橡皮套太薄,不小心就破了,大家换时有好的办法呀吗??请高手说一下,用两层热缩管也行,但不好固定,请高手说一下平时的高招。

网友(点评):
热缩管外面,用自粘高压胶带包一下,

网友:
用一层热缩管,再加破了的橡胶套

网友:
方法1:直接扔掉,不用,然后,加一个热缩管,直接上屏,不用固定,
方法2:购买成品的橡胶套,
方法3:更换成品灯管架

我直接用2曾热缩管

网友:
全面,都说完了。
这个总结的很全面了。

网友:
我是买的成品的橡胶套。。不过好多大小都不一样。。要稍微用剪刀修剪下。。

网友:
不用也可以吧,我都换的 都没上,有时候拿点黑棉垫填上的

网友:
同意三楼的朋友。我平时就是直接丢掉。上个热缩管。

网友:
我一般上热缩管 可以多上两层这样比较好固定

网友:
有时用点热熔胶。

网友:
2楼的应该可行,成品的绝缘套网上有卖的。就是邮费太贵,可以下次订东西的时候一起订。

网友:
都是大仙级别啊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

网友:
也可以不用啊,我换灯管都是把那东西搞掉的,粘点硅胶固定就可以呀

这个方法最好。

网友:
用热缩管就行了。我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哪里得行,灯管发热就化了

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弄点成品的放那里备用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今天加了两层热缩管换上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呢??呵呵

网友:
我是从报废的屏灯管里面拆的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不要了,套两层热缩管,没事的,我都是故意不要的。。

网友:
我在换灯管的时候都是用刀割开橡胶套,换完以后在开口处摸703硅橡胶。可以高压绝缘。从来不用热缩管,修几百个液晶了,没有一个返修的。

网友:
我从不用那玩意。修几年了。也没有一个出问题了。有时候,不要太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