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掉地下摔烂了屏

楼主(2012-02-09):
朋友一台联想20寸的一体机一不小心从掉地下摔烂了屏,更换屏大概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我们这141 LCD的屏大概在500-600之间,摔过的机器不能保证主板没问题

网友:
20的屏只能在显示器上拆 找二手显示器吧

其实是一样的 联想20的家用机屏里面跟那个里面的一样
一体机显示器跟普通显示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
要不了多少钱,20的新液晶才600 找个二手的20寸拆个屏换上去,400左右搞定

网友:
摔过的机子还要检查下其他地方是不是好的再决定有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如果只是屏坏的话,应该就500到600左右而已,到淘宝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
摔坏的屏型号是多少..屏碎了 只有重新买一片屏

网友:
我换过的  机器比较难拆 要把所有的东西拆了才能把屏拿出来  价格差不多在500左右   配置是I3的吧 带电视功能

网友:
前几天刚换了一个一体机的屏拿价都需要600多,在这里想说一下一体机的屏跟普通显示器的屏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们这里好象要600多元吧

网友:
一体机的屏和普通的液晶显示器的屏不一样 他的屏供电是19V嘿嘿

网友:
又学到一招,我还以为和普通的屏是一样的也。

网友:
网上买个新屏,500左右。我换过两台了。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我找找看

网友:
23的买才600块  20的500应该就够了

网友:
一體機的跟普通的不一樣的。

网友:
我有奇美 20寸的  全新屏 包无点  450元 手机 13966502986

网友:
450  全新 我有

网友:
最好还是先 外接显示器测试下主机正常吗?一体机一起摔下来很容易坏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