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j434 top246fn 300924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02-09):
17寸三星j434 top246fn 300924是什么芯片

网友:
如何判断其好坏,求高手!!!

网友:
对照电路图检查是否短路、查电压是否正常、也可以通过更换测试是否好坏。

网友:


网友A:
我不太清楚是否有可代换的芯片。
一般来说,这种芯片都是用同型号或同系列的芯片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清楚是否有可代换的芯片。
一般来说,这种芯片都是用同型号或同系列的芯片代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