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主机,不能用U盘装系统!

楼主(2012-02-09):
有很多的老主机,不用U盘来装系统,相信很多新手都碰到过,怎么来实现呢?我来告诉大家吧!
一般要到你的主板厂家官网下载升级BIOS!这样很多的老主板就可以实现用U盘安装系统了,大家快去试试吧!

网友:
没那个必要啊

不但没必要还浪费时间,装个系统还要刷BIOS,这个费用没几个客户会接受

网友:
还好,现在老机子都不再用了,没这顾虑,不过新板偶尔还是有冲动是去刷刷bios

网友:
遇到老机器,把硬盘挂到新机器上安装

顶一个。。。

网友:
如果老机器安装系统慢的话,可以考虑挂到别的机器GHOST

网友:
嗯!方法不错,可以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硬盘装还省事儿点

网友:
用量产的 U盘不 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量一个U盘就行了,BIOS刷坏了怎么搞啊

网友:
But why it need?

网友:
这种事要谨慎.

网友:
早期主板的新BIOS现在都不好找了吧,

网友:
切  那你用光驱装还快点 要不就挂盘  刷bios不是更麻烦

网友:
下个金山卫士里面有一键装机或下载个深度一键还原。什么U盘、光驱都不用直接导入系统文件即可完成系统安装。

网友:
如果是老机器的或者用网刻或者下硬盘去其它地方GHOST,这样好了,其实网刻也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