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的ad线不一样

楼主(2012-02-09):
笔记本usb的ad线不一样,其中一个为70,是不是可以确定南桥坏了,

补充内容 (2012-2-10 21:28):
已经修好了,换的南桥,别的没有问题

网友:
YES,換主板吧

网友:
相差一点没事,如相差几十一百肯定的坏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可不可以说说是那的问题,谢谢!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经过什么耦合电容之类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两个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大概是400——600多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