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 黑屏

楼主(2012-02-09):
一台联想旭日125笔记本 英特尔集显  故障是黑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 不死机 屏幕有背光 不插屏线白屏 插屏线黑屏无显示 屏线用万用表量没有断线  手头也没有屏替换   刚接触维修笔记本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网友:
应该就是屏坏了,配件都没有怎么修笔记本。

网友:
1\量一下屏电压,再测一下屏线上面有没有数据波
2、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