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6V的电源一体板可以接12V乐华万能驱动板不

楼主(2012-02-09):
接来一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已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了,可是驱动板不怎么会修,想改一个乐华万能驱动板,请问高手,14.56V的电源一体板可以接12V乐华万能驱动板不?怎么我一接上去能显示2秒就自动关了,高压和灯管没问题的
显示器

网友:
可以的,从一体版原来接原装驱动板那个接口接出5V到通用版屏供电跳线位置,在找到开关信号接在通用版接高压板接口的开关信号上,接上地线。如果确定只是驱动板有问题这样改上就可以用了。
Yy.
会不会炸东西的?我自己爆炸的事件特别多,汗...

网友:
可以用的。我事过了的!!!!!!
Yy.
那怎么我接了就亮两秒就自动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