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cd显示器换灯管后白屏

楼主(2012-02-09):
一个19寸的显示器。。修之前。。开机会显示下桌面。。马上就黑掉。。。用好的灯管检测。发现高压板是好的。。。那么就是灯管有问题了。。于是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的换灯管。。。。一路小心翼翼的。。虽然途中弄断了2跟灯管。。但是最后还是换好了。而且灯管也亮了 。。当我满心欢喜的插上主机后。。悲剧了。。 白屏 。。。也没有无信号几个字。。哎。。高手们能否告知下。。哪儿的问题。。或者换灯管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啊。。。我的第一次就这么以悲剧告终。。。。心不甘啊。。。。

网友(点评):
屏线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
看屏电路供电是不是没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接好  要么就屏坏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屏线插反了???

网友:
哈,常有的事

网友:
量下驱动板有没5V出来 .再量保险有没烧..再量屏上电路电压 ...

网友:
估计你是屏线插反了

网友:
先看驱动板的供电是否正常,在看屏接口有没有供电

网友:
插反了屏线吧,看看屏供电还有吗?

网友:
屏供电 屏线 肯定是这的问题

网友:
百分百是屏线没插好。刚开始学修液晶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检查排除故障。切勿心急。保持良好的思路。

网友:
首先看看5V电压

网友:
哥们你是不是忘了插屏线了?

网友:
哎。。好像屏坏了。。 悲剧啊。。我很小心了。。。也没有用力的地方啊。。

网友:
换灯管导致白屏的很少,你再耐心查一查屏供电。

网友:
检查一下,先检查一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再看一下,屏接口附近的F1保险丝,

网友:
屏线反了。路漫漫……维修要心平气和,戒急戒燥。

网友:
屏线插入正确,再查屏电路上的保险看是否有正确电压

网友:
屏线主要的看看插好没有别插反了,再一个主意屏别搞坏了

网友:
我前阵换一个联想的灯管后,装回去也是白屏,以为屏后,幸好手里还有个报废的相同显示器,用了它的屏线,成功点亮,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高压板的开关线给接反了,要么就是排线插反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屏线没的接好的。。。再接一下次,应该可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