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通电,。点不亮

楼主(2012-02-09):
主板自动通电,。点不亮。。复位正常,按开机按关不了,,是不是I/0坏

网友:
维修没有绝对的,但你这种IO损坏可能性极大,首先 可以更换个IO

网友:
有道理。。。开机键都不灵了。。我想可能也是IO..谢谢

网友:
有图没有发张来看看先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测开机角电压正常不

网友:
I/O 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IO  南桥 开机电路

网友:
当然才值钱先检测下,用饼老大的说法,我测用不了10秒。。。。。。。。哈哈!

网友:
可以正常关机吗?I/0多

网友:
先换个I/O,同时测下开机电压

网友:
南桥,IO    这些经典故障

网友:
哦 ~~这样IO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大啊~~~又学习了~~~路过~~~~~~

网友:
试试  IO吧 ,,或者  开机三级管 ,,

网友(点评):
不能关机多半是三级管的CE击穿了吧。

网友:
呵呵,我只会替换法主板上有其它故障的我解决不了,这一期办个远程电路基础,希望可以提高一下。会修个电源也好呀。

网友:
换I/O修好开机电路再查其他的

网友:
我主张先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