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的那些事儿

楼主(2012-02-09):
1、搭配CPU风扇时请尽量选择质量过硬的名牌风扇,以便获得较稳定的性能,尤其是AMD的CPU,对其所采用的风扇一定要留有一定可扩展的余地,切忌采用极限搭配,比如用只能支持到XP2500的风扇支持与XP2500搭配。安装风扇时,一定要保证风扇与CPU之间的紧密接触,但还要防止用力过猛。

  2、ATI的显卡与支持AMD架构的主扳可能会产生不兼容的问题,请在使用此类配置注意向厂商的技术服务部门咨询搭配问题。同时创新声卡也可能会与AMD架构的主板会产生不兼容的问题。MX400的显卡由于所需启动电流较大不宜与845E主板搭配使用,否则会出现个别时候不能启动系统的问题。

  3、使用最新的中高端显卡时注意显卡上是否辅助电源接口,若有此设计,请与相应电源接口连接,以便使显卡能够正常工作.

  4、优质内存、电源对主机稳定性很有好处,同时采用优质电源使硬盘产生损坏的几率降低。P4E CPU、120G以上硬盘、5700/9600Pro以上显卡建议采用额定功率在300W以上的名牌电源!

  5、劣质网卡将影响系统的启动速度、稳定性,甚至会导致很多网络问题。某些低价8139杂牌网卡可能是ST201芯片打磨而成的,此类网卡性能较差,质量低劣,慎用!

  6、确认主板是否已开启双通道的方法:开机自检看到“Dual Channel”即为已开启双同道。支持超线程功能的主板上使用支持超线程功能的CPU,在WINXP操作系统下,查看设备管理器,你会发现有两个规格相同的CPU设备。

  7、除了inter865/848/915主板外,安装WIN2000/WINXP系统时,如果使用是串口硬盘或带有RAID功能,注意当系统盘启动时应当按F6,以便使系统识别串口硬盘或RAID控制器,同时将主板附送的软盘驱动插入软驱,让系统安装驱动程序。(如未附送软盘,则须通过从附带的光盘驱动拷贝到软盘中)。而安装WIN98则不必如此.同时请仔细阅读主板说明书,以便正确操作。

  8、使用新型号的显卡时注意其驱动是否稳定,若在游戏中出现不正常的情况,可先查阅厂商技术支持的网页或拨打技术支持电话,反映情况。使用新款主板时,尤其要注意仔细阅读说明书,详细了解其安装事项
 9、使用E版核心的P4 CPU、高功耗的显卡(如5900/9800/6800等)、大容量的硬盘一定要使用功率充足的优质电源,建议采用额定功率300W(或以上)名牌电源,以免由于功率不足导致CPU、主板等损坏。一定要采用真正满足E版CPU散热要求的CPU风扇,以免导致CPU由于散热不良而烧毁。

  10、XP启动时等待时间较长,可能由于硬盘、光驱未设为主设备,板卡接触不良(如网卡未插好、翘起),网卡没有指定IP地址。

  11、采用120G以上的大容量硬盘必须使用win2000+SP4补丁或WINxp+SP1补丁,方能识别全部容量。分区时建议采用DM、Sfdisk等分区工具。

  12、主板上凡是标注“1”的地方说明此处为线缆的红线一侧或起始处。某些主板型号可能会同某些显卡产生不兼容现象,如花屏、启动速度慢等。某些软件卸载后不能正常安装,这时候需要删除原安装的目标文件夹,再重新安装即可。某些压缩视频播放没有视频或音频是由于没有相应的软件解码器,安装相应的解码器即可.

  13、不支持Direct9的显卡在玩使用Direct9技术的游戏时,可能会因为不能处理其特效技术而导致黑屏、跳出、不能进入游戏。Direct9.0B是相对稳定的D9版本。

  14、除了winXp系统之外,建议在使用其他操作系统时将拥有超线程功能的电脑的超线程功能关闭,否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软硬件问题,比如可能会造成上网死机、部分程序不能正常工作。目前D版用户暂时只好关闭超线程,或采用其他系统,正版用户可向微软索取补丁。win98、winme系统有512MB内存限制问题,超过此内存容量会使此类操作系统出现“内存不足”或蓝屏报错。Intel芯片组在WIN9X平台安装主板驱动后重启应先进安全模式,再重启进入正常模式,否则可能会出现蓝屏现象,导致系统故障。WINXP SP2补丁会造成很多软硬件兼容性问题,除非是04年下半年以后新出产的产品型号,否则,强烈建议客户不要安装!
15、支持串口硬盘的主板附送的串口数据线有插拔次数限制,只能插拔500次,一小时之内不多于50次,超过此限制将不能保证主板与硬盘间传输数据的稳定性。

  16、在使用USB设备如优盘、移动硬盘、USB键盘、USB鼠标时需要注意,个别时候,由于多数USB设备采用的是USB1.0的接口设计,插在支持USB2.0的主板上有可能会导致工作不正常或不能识别,这时需要将主板上的USB2.0控制器关掉,使之成为USB1.0。

  17、液晶彩显没有闪烁的概念,所以不要刻意指定刷新率,另外请在安装时调到推荐的分辨率,以免个别产品会因为达不到指定的分辨率而频繁提示。同时应当安装屏保程序,防止液晶彩显长时间静态工作造成屏幕损坏。

  18、MP3播放器的存贮空间不能占满,最好保留10MB左右,否则可能会出现播放器不能播放的故障!另外不规则采样率的音频文件、已损坏的音频文件都会影响播放器的正常工作。切记不要用Windows系统格式化MP3播放器,否则可能会导致其不能正常工作!播放器不能正常工作时,如果系统能识别,最好先尝试用随机的驱动光盘中的工具尝试格式化。

  19、安装网吧出现的很多故障,尤其是AMD平台,注意从声卡、网卡、保护卡及主板驱动着手。同时注意查杀病毒、木马。win98系统下,尤其要注意向主板厂商咨询板载声卡的最佳驱动版本.

  20、带串口的主板,若不使用串口硬盘,而使用并口硬盘的,注意将BIOS设置里的串口关掉否则,否则在使用DM分区软件时,会发现两个硬盘,不能正常分区。

  21、使用双通道功能是内存型号、品牌必须完全一致,单、双面内存不能混用。同时内存/CPU的工作外频必须保持一致,不能在异步工作状态!

  22、局域网访问XP的网络设置:首先启用Guest帐户,查看本地安全策略的本地策略中的用户权利指派中的“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和“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检查其中是否出现Guest帐户或对应帐户然后根据不同情况添加或删除即可,若还不成,可添加NETBEUI协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学到点东西了。不过好像有些东西旧了?

网友:
比较老的内容了,845E什么的,双通道,我自己部GA-945的不一样的品牌1GX2一样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