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2842在COMS设置里面什么都操做不了

楼主(2012-02-09):
客户拿过来解密的 我换过IO 刷过BIOS  都不行   报0199错误 过了这画面    机器就提示要输入密码 我乱敲键盘敲到回车进了COMS设置 进不了系统 置  进了COMS设置 什么都操做不了   不能改时间  什么都不能改    都说这机器有什么码片  请问下这码片是哪一个 具体在什么位置  或者说怎么把这问题修好

网友:
  小弟我一点思路都没了  不知道怎么修  求哪位大神 救救我

网友:
谁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么  ?????????????????????

网友:
没人能解决么?、、、、、

网友:
刷BIOS试下,不行就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