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启动慢的那些事儿

楼主(2012-02-09):
症状:启动刚进入系统界面时,点什么都打不开,要等一分钟左右才能打开。

解决办法:

  一、首先,请升级杀毒软件的病毒库,全面杀毒,以排除病毒原因。什么?你没安杀毒软件!?——除非你是老鸟(此文大虾和老鸟跳过^_^),否则建议安装。盗版的,不能升级!?这个问题别问偶,自己想办法!

  二、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确定。在打开的系统系统配置程序里,将一些不重要的服务以及启动程序关闭,重启电脑。

  三、进入“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取消“自动搜索网络文件夹和打印机”的勾选。

  四、在Windows XP启动进入桌面后系统会暂时停滞一段时间,这时启动任何程序都会没有反应,这是因为Windows XP的DHCP Client服务正在为网卡分配IP地址,系统会暂时停滞一段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在“控制面板→网络连接”里,用鼠标右键单击“本地连接”图标,然后选择属性,在弹出的属性窗口(如图)的“常规”选项卡的列表里选择“Internet协议(TCP/IP)”一项,然后单击“属性”按钮。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选项,并在“IP地址”和“子网掩码”中分别输入“192.168.0.1”和“255.255.255.0”,最后单击OK退出设置窗口。

  开始→设置→网络连接→右击“本地连接”→属性→双击“Internet 协议 (TCP/IP)”→如果IP地址为空的话,点“使用下面的IP地址”指定IP地址和子网掩码。如可以将IP地址设为192.168.0.X(X为1-255之间任一值),子网掩码可设为255.255.255.0→确定→确定。

  五、清除预取目录,进入C:\WINDOWS\Prefetch文件夹,将扩展名为pf的文件全部删除,重启。

网友:
360安全卫士就可解决

网友:
硬盘设置模式问题也能导致进系统慢

网友:
如果没有太多的启动项的话,可能看一看CPU和RAM的使用率,如果也正常的话就要看一看内存的VTT上拉电压是不是正常,有时候在启动时CPU通过NB读RAM时,有的数据会因为电流过小而产生丢包或延迟

网友:
360不是 万能的 。我 遇到过不 装360开机很快 ,安了 后开机奇慢,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要看机器配置,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吃机子了。

硬件跟不上软件的脚步,口袋里的钱跟不上硬件的价格

网友:
第3、5项没用过,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