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开机不亮和一台DELL不认硬盘坏的相同之处

楼主(2012-02-09):
 前几天修到一台DELL不认硬盘,拆开板子后查5V供电不足,只有3.9V的样子。开机后有时不转。找到转换电压的MOS测D极正常,控制只有6V多的样子,开始也没多想以为MOS管不良了换了之后硬盘转了,就是不正常硬盘咔嚓咔嚓响动。测电压还是只有3.9V的样子。对着电路换这个换那个的上电测试居然不亮机了。后还把控制电压修到正常的19V左右后。机器亮了,硬盘也认了。当时忙没有发贴,这几天又修到一台宏基开机电流只有0.11样子。测故障和DEll一模一样,这次没有走弯路直接拆掉电路中的二极管好,故障解决,不过宏基的电路设计的要简单点,但大概意思都一样。发出来让大家以后遇到相同问题能快速解决。

 图中通过Q11和Q13把公共点的电压通过电阻限流后加载到两个MOS上把S3电压转换成S0电压。。测两个管子输出都只2V多点,在测控制G极也只有2V多点难怪输出这么低。随着电路测Q11P管D极有6V样子G极电压好像是2V忘了,根据GS压差如果S极输出19V那G极电压肯定是满足。上次DELL也是这样,G极控制正常D极电压偏低。首先想到后级拉低了,但测阻值又正常,无奈只有把后面的电容电阻都去了还不行,就把二极管也拆了,拆后上电终于正常了。这次这个宏基也是直接拆掉二极管后正常了。
 连续遇到两例,发出来让大家参考下。。

网友:
这个是经验之谈,可以少走不少弯路,参考了!

网友:
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

网友:
我修本子,遇到不明显的问题老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好   ,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基本功真扎实

网友:
图很清楚,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大家的电路图都是在哪下载的,看图的软件是什么?

网友:
性能不好了  不知道用烧机法 能不能测出来

网友:
看来这样出问题的很多哦

网友:
主要是公共点电压过不来吧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隐性故障的好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非常好,向高手学习。

网友:
稳压二级管坏了,

网友(点评):
那个不是稳压二极管,好像叫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但用在这里我怎么也觉得没必要。。

网友:
学习下 LZ思路清晰 小弟佩服

网友:
这问题没有遇见过  学习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  收藏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不错的经验!

网友:
小弟很佩服 向您学习

网友:
虽然你修好了,但是从你换这个换那个的,明显电路知识缺乏,建议多学习,这样可以避免扩大故障,少走弯路

网友:
是不是拆下的二级管还要找一个代换上呀!

网友:
技术帖要顶起,学习了

网友A:
控制电压不是来自EC?怎么是公共点的电压

网友:
等我学习之后再来看 现在看不懂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压不是来自EC?怎么是公共点的电压

没有公共点的上拉电压,怎么能实现一高一低的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