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6300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09):
    今天早上接了一个戴尔m6300大本 ,拿来的时候说是时间不对 ,,进系统看了看,,当你把时间设置好,,当时时间是走的 ,,你一关机过一会开机时间还是刚在系统里走的那个地方 ,,就是当你关机以后时间就暂停了,,你开机就接着刚走的地方 , 拆机测了一下电池有3v电压。。。。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  求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1 Defective South Bridge
2 Defective resistor & capacitors in VCCRTC chain.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刷个bios    搞好了 ,  但机器不一样 ,要不你试下 看看

网友:
COMS HUAI YUAN YI XIA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你是说每次关机后再开机时间一样,还是再开机时间和关机时一样。

网友:
这故障还没碰到过呢,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帮顶了

网友:
再细心查查看,会不会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