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原装液晶显示器电源

楼主(2012-02-09):
谁能告诉我这个电源的大电容下面的8脚IC的型号,谢谢。

网友(点评):
坏的这么厉害,修的价值确实不大,就是修好了,也容易返修,

网友:
一般是38X系列IC

网友:
坏的IC找到了,1200P60用什么代换。

网友:
电源型号LG DSA-0421S-12,输出:12V直流3.5A

网友:
我到网上去搜了一下,有些说可以用KA3842直接代换,不知道行不。期待回复。

是不行
不行

网友:
淘宝买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一般网上就有卖的

网友:
查查这2个IC的引脚定义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把两个IC的PDF下载下来,对比看一下嘛

网友:
谁有这个电源的原理图,还有一个二极管也损坏了,不知道参数和型号,ZD4位置

网友(点评):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先去掉不用,量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再用个略高点的代换。

网友:
直接买个12V4安的通用电源不就得了,干吗这么费劲

网友:
3842  好像不能再这个上面代换   如代换要改好多电路哦 再说原装IC可以买到的

网友:
昨天好像在同行那里见到过,他说是格力空调上的电源板。但是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A:
来学习了,请多多指教!

qiyidiannao2011 -1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为了学习搞无所谓,如果为了省钱搞,我看还是免了

网友:
主要还是学习。。。。。。。。。慢慢搞吧。

网友:
省钱也省不了几个钱,20左右一个,上次我都进了不少。

网友:
最低的时候18。

网友:
现在把那些损坏的零件都换了,试机不烧东西了,但还是不亮,主要是那个ZD4位置的二极不知道型号,随便找了一个换上。不知道那个位置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望老大告知。谢谢。

网友:
重买个电源就是了,不要修了,没有价值了

网友:
就是为了学习,要不早扔了。

网友:
如果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以后修这方面的东西就有借鉴了噻。

网友:
就是最上面那个红色的玻璃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学习了,请多多指教!

你的便宜了,我灌水减10分,你灌水减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