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1 10来分钟后掉电

楼主(2012-02-09):
前两天手头接到一台CR31的机器,版号MBX-177A,大多次数都是10来分钟掉电,散热已排除,换硬盘 内存 CPU之后一样的掉电,用鲁大师测试风扇的转数只有100-400的转数,我量了下风扇转起来时候风扇的电压是从5V 4.5V 4.V 3.5V 3V的样子,掉电过程2秒左右,但用收碰了风扇 按理转数的力度是对的,每次掉电开起来在滚动条之后都不会扫描硬盘,一般笔记本掉电之后在开肯定扫描硬盘的,所以我怀疑是EC或者BIOS的问题,谁知 在讨论下了个BIOS 上回去之后 0.351 0.245 0.016 既然掉电回待机,开了好几次都一样 以为没装好机器,拆了好好装了一遍,一个样,想到加旱EC 之后一个样。想请问下这个是BIOS刷错还是我拆的时候把故障彻底展现了出来?刷错的话谁有这个班的BIOS,如果是板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又从何查起?知道的兄弟 知会下阿。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经典的故障  有人加焊CPU供电好的  有人弄散热好的 有人换南桥好的  也有人修电路好的  不过 也有太多的人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上正解。。。cr31 掉电,我就一台。cpu供电话了几个不见好。桥也搞了。散热就不说了。也不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