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1007问题

楼主(2012-02-09):
HP1007打印机打印时顶上面有一条很宽的黑线,什么原因啊
求助
打印机打印
打印机

网友A:
应该是硒鼓问题

网友:
楼上对了,多半硒鼓问题。

网友:
换个硒鼓试试。最快的方法。不行就去检查下吧。也许是粉的问题,或者太脏了里面

网友:
换硒鼓吧。。。。

网友:
该换硒鼓了。墨粉不均匀。可以拿出魔盒摇晃几下。可能有所改善

网友:
hp的打印机比较恶心,但是便宜,用的人多

网友B:
先换个硒鼓测试,看是定影器问题。还是硒鼓问题。如果硒鼓的问题的话,把废粉仓里清理一下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2012-12-12):
有可能是定影膜问题,硒鼓问题,你检查一下

网友:
硒鼓吧,拆出来看看磁棍还有鼓芯,刮板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