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XP蓝屏

楼主(2012-02-09):
装过好多次,也换了内存,总是蓝屏

网友:
win7没事?  BIOS有个硬盘模式参数改改

网友:
不用GHOST用安装版XP试试。

网友:
BIOS里设有参数不能装GHOST版,可以装原版然后再优化,上次有的宏基的机子也是这样,我们重下的个BOIS居然没有成功,幸好有备份,不然就悲剧了,你装装原版试试

网友:
不稳定,也可能病毒.

网友:
测一下系统供电IC试试

网友:
板子没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