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不开机

楼主(2012-02-09):
三星R23的机器板号为:HAINAN3,此机器进水全部处理过之后,测所有供电模块的阻抗,其中VCCP _CORE电压短路,后测试是ISL6227损坏,更换之后测试不短,通电测试VCCP _CORE是有了,但是P1.2V的电压却没有,也没有保护(下MOS管没有5V),P1.2V对地阻抗为26欧姆,应该是正常的,查开启信号没有出来KBC3_P1.2VEN,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整个信号没有发出,KBC3_P1.2VEN这个信号是由H8发出的!!求解下面是截的图

网友:
有可能北桥损坏了

网友:
打ENpin  对地阻值   再给它人为加个开启信号 看看有输出没

网友:
开启信号加过,被拉低了,3.3V拉到1V

网友:
有没有人帮我找下原因

网友:
kbc的工作條件沒有滿足

网友:
三星的机器修的很少

网友:
这个机子板子薄的像纸一样,一般都是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是供电有问题 要找到根源

网友:
可能是开启信号的电阻有一个腐蚀